翰视奇HW173A不通电故障分享,高手莫笑

楼主(2010-07-22):
拿到手后测量保修好的300V电容有电再测电源开关管有300V没输出,怀疑坏了元件是CM0465R淘宝查下没地方卖再下载PDF看引脚定义发现和DM0565R接近手上也只有这个,DM0565R和CM0465R的区别在第6脚的启动电压方式不同,把第6脚连接的电阻和电容拿下来,用100K的电阻和桥堆300V那脚接在一起,安全起见接个灯泡。。。通电正常测量5V和12V正常,装上去拷机

网友:
这样也行,又学了一招

许冠杰 -10 灌水一次扣10分,3次封id

网友:
高人啊,以后有机会尝试一下

许冠杰 -10 灌水一次扣10分,3次封id

网友:
灯炮烤机。。。牛X

许冠杰 -10 灌水一次扣10分,3次封id

网友:
安全起见接个灯泡。。。
是怎么接呀 ? 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保险拆掉,它就有2个空脚了灯泡的引线有2根,一根接一头如果短路的话灯泡会一直亮着,如果没有短路就会亮一下就熄灭了,熄灭了正好测量板子的其他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拆了灯泡接驱动板了

网友:
灯泡 怎么 接 电源板上呀。。  拍一个 图片 让俺 看看吧。

网友:
把保险丝取下来  把灯泡焊接在保险丝位子上  灯泡就串联在电路中 这样检修原件安全。不少零件

网友:
楼主请说说那灯要多大的W?

网友:
把保险丝取下来  把灯泡焊接在保险丝位子上  灯泡就串联在电路中 这样检修原件安全。(用灯泡做保险)

网友:
35W以上的,如果有修主机电源之类的东西最好是大一点的无所谓,反正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0565换0465我就直接换也OK啊,我买的全是0565的,

网友:
楼主接灯泡的办法在实际维修中很实用的,安全,还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我也在平时维修工作中广泛运用

网友:
我昨天 刚修了10多片  真眼熟

网友:
真不错   我以前见别人用的灯炮就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今天算是明白了  ,

网友:
*脏话*!高,实在是高!!学到灯泡修机了!!1

许冠杰 -10 灌水一次扣10分,3次封id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台遭雷劈的 一模一样 抄一下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应该是DM0565换DM0465   用来换CM0465肯定要改的

网友:
这个可用DM0565R直接代换的。

网友:
还有DM0565R是易损件,要多备些的。在三星LCD中,损坏机率极高。

网友:
我们以前当徒弟的时候,师傅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好像现在都还给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