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暗屏

楼主(2010-07-22):
IBMT23 排除灯管 高压 屏线也换新的了 怀疑主板屏电路问题 那位大师修过 小弟谢谢了
暗屏

网友:
你量下高压板最上面从左到右第三脚有电压吗

网友:
高压板 接口从左到右第三个接口没电压

网友:
把这一脚和主板屏线最下面从右到左第八脚连一下

网友:
高压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谢谢确定是高压问题 了 换高压了 不知道IBM的能不能改通用的

网友:
应该改不了的

网友:
不带指示灯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