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电脑开机无显

楼主(2010-07-22):
开机电流上到0.72然后掉到0.64,南桥是GBM的,北桥是945GM的,不插内存开机只到0.6,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该怎么弄,再此非常感谢了!

网友:
LZ没说清楚,,电压方面了,,感觉内存过了一半一样

网友:
内存的电压1.8V 0.9V都正常的,

网友:
有的像跑内存了!

网友:
北桥电压1.5 1.05  1.8 ,不知道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