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击的技嘉主板故障分析

楼主(2010-07-22):
我有一块技嘉主板 插电无电压 测PCI A14脚短路 下掉芯片后 一路跑码全亮 。更换同样芯片的 RTL8100C 进入系统认不到网卡  插上独立网卡 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是网卡芯片外围还有其它元件损坏呢,再仔细查查

网友:
外围的电阻和电容 是否有短路

网友:
雷击瞬时的大电流会造成很多部件的损坏,甚至有时桥也会坏掉,拆掉网卡加独立的能亮的话,可以先用着。

网友:
网卡的供电跟外围电路查一下一般都会烧比较多的元件建议换独立的。

网友:
没有必要继续查了吧  能用独立 就先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芯片是好的话 发地么查网卡供电  时钟 复位   还有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钟晶振正常 南桥谐振同样 正常 两脚相差0.1V电压 网卡供电正常 EN角正常

网友:
查外围电路,以前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晶振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的话, 你还是主要查网卡周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