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不加电,无3-5V维修

楼主(2010-07-22):
这机子有时有3-5V,有时无。有时能正常开机。加热一下电压又能出来。换掉8734A后故障不变。8734A工作条件正常。就是没有电压出来。看到一下论坛上说有ZR1的机子PC162会出问题。这机子没有PC162只有PC161,先换一个试一下。换掉后。机子OK。

网友:
ZR1的机子是不是一个系列,,,3680是其中的一个单品??

网友:
zr1是广达的板号

网友:
应该是一系列的。因为这个机子上也是写的ZR1

网友:
没看到图。也不知道那PC161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补个图吧,不太明白这个电容怎么会引起无3V5V,应该只会影响5VSUS才对

网友:
电容漏电可能会引起瞬间电流过大,肯定会造成前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