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双核 HD3870X2 无显示,求师傅指点。

楼主(2010-07-22):
客户说上机好花屏,,,,但目前在我手上是没有显示的了, 电压都一切正常。
入正题啦!显卡在主板上机能安全检过 还听到“嘟”着一声 只细看显示屏有反映一下, 就没有信号输入了。在显卡安全检过时,用示波器测“三基色” 有波形信号出来,但一下子就没了。测两个GPU到桥接芯片阻直正常,电路无法跑,也不知DVI接口的三基色去向, 目前近接口旁边那GPU做过加焊,问题于旧,目前还放着慢慢研究紧, 求DD师傅们指点研究下,,,,,

网友:
三基色是直接到GPU里面的,三基色都有了查一下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正常,三基色只是闪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第一个芯片已经鼓包了

网友:
有74视放IC不 还有那些芝麻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
第一个芯片上方明显鼓包了,加焊危险啊

网友:
是吖,第一个GPU已加焊完成了,问题于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IC了,三基色经过一大颗电感就通洞,,电路也非常难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过一台服务器的板子和你现象一样 最后换了显卡芯片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问题?会造成无显示吗?  但目前开着机时 又不见显存发热什么的,这样怎么查显存坏不坏呢,指点下,

网友:
RV670的通道问题,显存不良,显卡不显的我修过几片
楼主现在的显卡GPU已经不良了,估计被加焊挂了

网友:
应该没挂掉,,目前发现第二颗GPU的BIOS开机时的一脚不起波形,这也可说明GPU没有认到BIOS。BIOS跟第一颗对换过来一样,在第一颗位置可以有波形走动。等待明天到来 干了第二个GPU先说,,有什么问题第一时会跟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修那块是DELL的服务器主板换的是显卡芯片焊接在主板上的集成显卡 现象跟你的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这种GPU加焊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盈科大侠,你的卡电源线都没有接对,肯定点不亮啊,动不动就加焊,还说电压量对了,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