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5gv-m7 开机跑2A 不亮

楼主(2010-07-22):
联想915gv-m7 开机跑2A 不亮 ·各组供电都有 ,刷BIOS 915GV-M5 的BIOS  还是不好使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回复给我你这机器的主机号或是主板ERP1100****,我给你找原装的BIOS刷刷试试。

网友:
915Gv-M7 (sf/s-n)
00214028f661570c
EA-0016ecb7bb1e
是这个号码?

网友:
开天M4600
出厂编号 na07347094 这个是 刚才上面的不是

网友:
桥 和 BIOS 可能最大了 你前面刷的BIOS不行M5  和 M7 不一样

网友:
如果bios刷了 那就是北桥了  做一下看看

网友:
开机直接跑2A吗  做下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内存试 不行的话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正常刷BIOS
    再不行就是网卡 或 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