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下我这个DELL 1330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0-07-22):
手里有个DELL 1330的机器,之前显卡花屏,换了10版显卡后用了不到一个月,现在出现内屏不显问题,外接一直都是正常的,这个问题我换完显卡后出现过,我以为没装好,搞下来从装下就好了,没想到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我以为显卡没做好,有加焊了下还是一样的,到高压的19V 正常,屏的3.3V电压没有,我试着将3.3V控制短接屏很暗,也没有图象显示,背光也没亮,一时无法下手了
请高手帮忙指点下
多谢了

网友:
还是显卡。直接做啊!肯定没有做好

网友:
直接接3.3V到屏也不显示,我明天在把显卡从做下试试,谢谢个位好心朋友的帮助, 明天告诉大家好消息

网友:
重做,不行换,应该是没做好

网友:
更换屛线 就ok,我已经修了5个 同样故障了

网友:
高手啊,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把显卡拿掉做了还是一样的,我不死心,又换了片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的外接显示一切正常,就是内屏不显示,也不知道是不是楼上朋友说的,屏线有问题,手里也没屏线试真急人啊,第一次遇到这样问题,一时间无法下手
着急啊,请好心朋友帮帮忙

网友:
奇怪的是就算是屏线有问题的话,那为什么主板上到屏的3.3V供电管的输出端没有3.3V呢,我短接了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
急啊,请高手帮忙看下啊
谢谢了

网友:
屏线和接口没接触好,ASUS也很多这问题

网友:
先确定屏线那些有没有问题··
  显卡大点··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主板内部线路的问题,我有个1530的主板,显示红屏,显卡 屏线 高压 屏都换过没有,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基本显卡就没问题
屏线 和屏 主要检查下
10根数据线

3.3v run   5v gfx 查下

屏无显示 供电 没检测到屏

lcd_CBl_DET到IO/u32出来lcd_TST

VCC_TST_EN , ENVDD 都有产生 3.3 run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没

网友:
高压应该没问题,一点显示都没有高压有问题的话,最起码可以看到点图象的啊,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的热心帮助,我明天在研究下,不懂在来请教大家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显卡。..直接做!肯定没有做好..

网友:
看屏线有无断线

网友:
,能看到字吗,,看不到的话,

网友:
我都做了三遍了,我怀疑显卡芯片有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一点字也看不到,

网友:
跟我的苹果有点像。

网友:
你的苹果搞好了没啊

网友:
换屏线,跟屏测试.别老显卡了,

网友:
在网上找张图片 对对 是不是 在做显卡的时候碰到旁边的电容电阻了...?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DELL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外接VGA能正常显示    证明显卡就是好的 好不好?
问题就在屏上   看看屏线  还有屏线的槽
或者把屏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不就明了?

网友:
图纸会看不会说   你的故障多为显卡  偶尔有显存引起的 但很少  建议还是做显卡吧

网友:
    屏供电3.3都没有 怎么可能会亮了     你追下屏的3.3V供电撒  一般都是保险坏    还不行找图纸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ASUS的也是外接正常内存不显有开机声,也是显卡什么的都搞了有一样的机子连屏线也换了试,结果是屏的问题你换个试试,我的那个是把码片换了就好了,我直接换的不知道焊下可以好不有可能是空焊了

网友:
我 换屏式了一样的。我把屏装别的机器上式了也是好的,

网友:
外接有显示,就不要再搞显卡了,屏没供电,就查主板上给屏供电的那部分得了。

网友:
屛线是不是好的一量就知道了,然后不就知道是哪了吗,如果你把屛线插过很多次,故障一样的话,那就不是屛线了,应该还是显卡
显存这些

网友:
按住字母D键。开机。看屏有无变化。就知道是不是上半部分的问题了。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  可以基本不用考虑显卡  说明TFF信号已经输出  有条件的话换张屏试一下  屏线   两端的接口  再不就是屏   别的没有问题

网友:
求求大家帮我看下好吗

网友:
屏,我换了试过了哪天刚好遇到了个一样的机器,我把屏拆下来试了还是一样的,我把这个机器的屏换过去也是正常的,问题还是在主板上,我发现为什么现在每次开机在出现DELL LOG之前屏幕右上角总有个点闪,大概要闪5秒左右才出现DELL LOD画面,而且面板指示灯有时候也异常,我心想不知道是不是BIOS程序有问题,我在基地下了BIOS明天刷上试下,希望能好啊,真是急坏我了客户天天催我
谢谢这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显卡问题,这也是一个通病呀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搞好 了最后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我换了两片升级版的一片09 的一片10的都是一样外接内屏不显示,今天没办法了,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了,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从机器上换下来的旧芯片装上,嘿好了一切正常了,晕,太高兴了,奇怪的是为什么升级版的装这机器上会不行呢,真是怪了啊

网友:
  楼主只测了屏3.3v供电 有没有考虑那几组色差信号跟时钟信号呢    每组对地阻值一样  有1到2v的电压  楼主去量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