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的机器,有+5V待机,没有+3.3V,按下POWER键后,电流上升到0.65A即掉电。

楼主(2010-07-22):
拆机测量发现通电后有+5V待机,没有+3.3V。按下POWER键后,+3。3V电压出来即掉。表现就是电流上升到0.6A,屏闪一下,指示灯亮一下即掉电。

有修过的朋友发表一下建议!

网友:
  掉电之后是否能马上再开起来 如是 有电压和pwrok没有出来 如非 后级有短路

网友:
昨天检查了,是+3。3V电源有问题。但外接稳压电源检查+3。3V负载,也没有发现短路,电流只有60MA。怀疑是MAX1632及其周围电路有问题,但更换了MAX1632,电厂,4818都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