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硬盘分区

楼主(2010-07-22):
1T硬盘分区有那几种方法分,什么软件好分

网友:
挂在机器上用磁盘管理器分
我比较喜欢这样,windows分区感觉最好

网友:
嗯,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常用的分不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进这PE,用图形化DISKGEN分,分完好,顺便用U盘做个GHOST,出来

网友:
可以用下DM10

网友:
用PE这个比较好,直观

网友:
我们这常用的是DOS下的Gdisk分区命令

网友:
直接分四区,目前还没试过不成功的,PE里面的PM和DM10分有时不引导

网友:
挂在XP里用磁盘管理分最好,其它方法有些版本不支持

网友:
到目前还没用过1T的盘,先留起来。用时来找。

网友:
一般是先分一个系统区出来然后再分。要不就用DISKGEN分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分完有事F32的分的大了认不到容量还得格一下才行,所以还是留下在分吧

网友:
一键分区。。。快速省心。。

网友:
我就单分区.

网友:
好多种分区看LZ喜欢那种 我比较喜欢一键分区。

网友:
没有人用PQ吗,还没试过用PQ对1T的盘分区呢,不知怎么样!

网友:
用PQ 分500G以上硬盘一定要分好后再选进阶项把C盘选激活应用才可以启动C盘

网友(2010-10-14):
用新版的DM10吧

网友:
用SPFDISK分过500GB的,效果不错.

网友(2011-07-09):
没试过1T的 以后见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