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280L 开机电流跑到94 还不显示 原来还有网卡芯片短路 拿掉搞定

楼主(2010-07-22):
联想 昭阳E280L 开机电流跑到94 还不显示 求助

接机时 接电源 就跑,  确定有短路 ,拆开机 发现 网卡那有烧痕, 拆下一个 GST50009 的原件 待机电流为 0.01了 ,于是开机 ,电流跑数到94 就不跑了 ,但无显 。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有没有跳变?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雷击板,,这雷击修起来郁闷啊,击的好问题不大,,,击的不好全挂了

网友:
有跳变 ,并不是一下子就到94的 ,  不过后来搞定了 ,
也是巧合吧 ,当时我想去量电压,因为是接了C壳 开机的,测电压得把C取下, 取下来 手无意识样 碰到了BCN4401KFB的一个元件 , 后来一查原来是网卡芯片,当时烫了我的手。这时我想结果就出来了, 于是把此芯片拿掉,  开机 显示了  哈哈
回复 网友A:

网友:
呵呵,发烫芯片,雷击板网卡是最容易损坏了

网友:
回复 张酷比 的帖子[
呵呵呵。。。
修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