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0 温度高,求解

楼主(2010-07-22):
待机下CPU和显卡就80度了,一开3D就到90多度,然后关机。。
换过CPU,加过铜片,风扇常转还下这样。。
哪位大哥知道,帮忙
cpu
显卡

网友:
要是这种故障,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楼上的大大,能否讲清楚一些,您说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