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看下这两根二代条哪个颗粒的问题(有图片)

楼主(2010-07-22):
915的板子,用好的512M的条子带的。两根都是1G的条子。

截图如下,不知道哪个颗粒的问题,请指示。

网友:
母条必须小于等于256mb,况且二代的用RST测试并不准确!

网友:
你用512还是1鸡做木条噢 不懂看了我

网友:
母条太大,而且这个软件不合适用DDR2内存。

网友:
建议用RST PRO测试,支持 1  2   3  代的内存!!!

网友:
第一个打一下第七颗上的排阻,如果有无穷大换之,第二个第八颗先加焊之

网友:
都没有什么搞头。。。。。。。。

网友:
第一个是第七的个颗粒的排阻,如果是双面的请找第二面的,或者是第二面的颗粒有开焊的。
第二个是第8个颗粒损坏,如果是双面的请找第二面的第八个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