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网络故障

楼主(2010-07-22):
这个事情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郁闷。事情是这样的:

半个月前,我手下维护的一家旅馆的老板打来电话说,一个房间里的电脑让他拿回家去使用了,现在又拿回来放到房间里继续供住客上网使用(因为旅馆房间里的电脑安装有硬盘还原卡保护操作系统,并且设置有上网管理服务器的IP地址这些数据,所以这机子拿回去是不能很方便的使用的,他就让别人给重装了操作系统,拿回旅馆里使用肯定又不大合用了),要我给机子重新弄弄。

开车过去拿机子,观察主机内部没什么异样。带回来就重新分区(那些电脑公司的技术员只会一键分区,Ghost系统),安装Windows XP操作系统,安装都很顺利,没有问题出现。复制一些常用的安装文件及系统的补丁程序都是从局域网内复制过去的,最后还是上外网到微软网站做最后的补丁升级,都很正常。

郁闷的事情开始了。机子搞好后,拿回旅馆里上网不正常,自己做的测试,桌面右下没有红色的叉叉。将网线水晶头拔下,会出这个红叉,插回去也能检测到网络,唯独Ping不通服务器的IP地址,当然也上不了网。试过将服务器这边的网线插在别的交换机上,还是一样。网线用网线测线仪检测过,根根都是通的。

昨天老板叫来电工,给这个房间的网线给换了一根新的(原来的被老鼠咬过,但使用没有问题,因出这个毛病,不放心才叫老板给换的),结果用新的网线,还是让人继续郁闷。没法只好将主机带了回来,在自己这里做测试。测试,能够Ping得通我这边的路由器。设置上IP地址及DNS服务器的IP地址,能够正常的上网。

现在实在没有法子。旅馆房间里网线都已经换过了,并且昨天有客人来入住,用客人的笔记本电脑插这根网线是能够正常上网的。但这破机子死活就上不了,但拿回我这里就非常的正常。

苍天啊,郁闷啊。该不会这破机子被这个房间给诅咒了吧?

网友:
都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你那边是酒店系统环境吧?酒店环境的话一般都是用的是无盘机,只要登录服务器地址就可以上了,如果说你现在新增了一台有硬盘的电脑,如果IP、DNS、网关、都设置对的话,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要看服务器上有没有设置什么,有没有在同一网段之类的,有没有权限访问,上网么,只要设置对了数据就能上的,但是你要访问服务器上的文件的话要看有没有权限读取。服务器上有没有装防火墙之类的。

网友:
如果Ghost系统你直接到微软官网去下载补丁,这本来就是个错误的选择,得通第三方软件(360、鲁大师之类的)来打补丁的,这是常识吧~

网友:
这种情况你改一下网卡的MAC地址,或者换一块网卡试试!

网友:
改mac地址,有软件可以改的,只是操作系统里面的地址改一下,非改网卡本身存储的mac地址,很有用的!碰到过一次这个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个小旅馆,20多个房间。使用的电脑全是有硬盘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都装在硬盘上。以前听别人说,无盘系统好象不是特别稳定之类的。

整个旅馆里的电脑被一个服务器监视着,这是应公安局(实际上是派出所在管理)的网络安全管理的要求,这跟现在去网吧上网要登记身份证一样的。所以房间里的电脑想要上外网,是要通过一个登陆界面(这登陆界面是由那个服务器来管理的)来输入账号和密码(账号为房间号,密码即身份证的最后4位数),正确的才通过。

最基础的,网络的畅通,首先得Ping得通路由器的IP地址是吧,如果服务器的IP地址Ping不通,何谈上外网呢?现在问题就出在Ping服务器的IP地址上。

将网线换在别的交换机上,老毛病,这排除交换机或是端口方面的问题了。

曾认为,这根网线从墙壁这里出来,被墙壁开关给压死在墙上,有个90度的角,有可能劣质的网线里面的铜芯比较细,容易被压断,造成接触不良(被墙壁开关压着是电工干的)。比较巧的是,那次我把网线给解放出来,似乎网络好了一点点,心理作用吧。因为突然能够出来服务器的登陆界面,但是显示不全面,且速度极差,这有点进步吧?但这也只是1、2次的事情,总感觉在某些方面影响这机器的正常动作。所以才让电工重新放了一根网线。

再次申明,我所安装的机器全是传统的慢装方式,并且将补丁全都升级到最新版本(先用360,然后再上微软网站),软件方面不存在问题的。服务器的IP地址是不会有错的,这个是检查过N遍的了。

现在头痛的是,不知故障在哪里?也许我得试下改MAC地址吧。

网友:
有时故障挺怪的,我弄过好几台电脑,客户拿到家里就说不好用,拿来后一切就是好的,运行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把网卡内部速度将为全双工10M试试

网友:
换个网卡看看

网友:
以前有一台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折腾了几天,后来我去客户那里,把他的路由重启了一次,于是,什么问题都烟消云散了。
楼主有没有重启过客户的路由?

网友:
1:更新网卡驱动 2:速度设置为10M半双工
3:把路由里对此MAC的所有管理行为删除

网友(2010-08-31):
我想可能是网卡的驱动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不好意思,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处理掉了。

首先,第一次出现这个故障时,是由网络被老鼠咬破引起的。然后进行线路修补,发现没有作用,然后叫电工重新拉线。
但是在交换机这边重新做RJ45水晶头时,但是扣门的老板不肯修复交换机处的照明电灯,只好在微弱的远处灯光下进行操作的。由于自己一直制作RJ45水晶头没有问题,而且对自己也是信心满满的,所以就认为这个水晶头在制作方面没有问题的。
后面出了问题,虽然用了网线测线仪进行过测试,但用的是主机这半块。其实光用测线仪的主机来检测网线根本不准确。事后将整根线(并不是线的一头)进行测量才发现自己在制作水晶头的失误。
将制作有问题的水晶头修正后,该房间的网络恢复正常了。还是怪自己有些粗心大意,对自己太自信了。呵呵

网友:
还是网线的事情。但是那为什么别人的笔记本就能上呢。。。哈

网友:
所以我还是郁闷啊,难道他的笔记本还有硬件纠错功能?
记得好象是HP的机子吧。

网友:
改一下MAC值,模式也可以改一下试试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呵呵,有过同样地的经历,有次和一个同事一起出去施工,网线是他接的,接了之后,始终不能上网,后来一看就是网线水晶头没做好!!想了好久才想到会不会是没做好网线!!!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事 ,给旅馆布网线装水晶头。也是这样,当时用仪器检测一哈就可以捞

网友:
还别说,有些电脑和路由还真有自动纠错功能。  本来网线1,2,3,6 通才正常,
我家里的是1,2,5,6 通, 一切正常。可能和电脑网卡的工作方式有关。
测线仪也不见的可靠。 因为测线仪有电池,信号比较强。测不通肯定有问题。测通了(特别是长的,和埋在墙里的)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0-10-09):
佩服楼主,这种问题就留给小白们参考吧。你的失败就是别人宝贵的经验

网友:
建议换张网卡在测试下,网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网卡驱动换个试试看

网友:
从小往大查,最容易解决的地方开始搞~

网友(2010-11-09):
所以说凡事都要细心嘛

网友:
你的酒店里电脑配置应该都是一样的吧!直接把其他电脑的系统GHOST一下然后再还原试试

网友(2011-09-03):
我也碰到过,在我店里一切正常,他拿到单位就不上去,他们的网线做法不标准,后来没管他了,现在是什么人都修电脑,什么人都卖电脑,没文化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