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主板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07-22):
才收到一个nf4主板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诊断卡也只闪一下!没有思路!
求教各位师傅!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
先查是否有短路点,重点查VCORE部分

网友:
查主供电看看  电源IC 看看

网友:
肯定有短路 啊

网友:
先看看COMS跳线   把下P4口 看看还短不  不短就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NV单桥的桥空焊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先查看一下各供电电路是否有短路,尤其是CPU供电部分,压桥试试,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打12V对地阻值,如短查上管,打VCORE对地阻值,如短重点查下管。如阻值正常,仍断电,查IC EN信号是否正常,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先打电源插座(12V,5V,3.3V,-5V,-12V)对地二极体值。如果没有,查CPU的VCORE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