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d81 焊台问题

楼主(2010-07-22):
各位达人帮帮忙~
小弟威乐wsd81焊台出故障了,开机显示50度,按键无效~
不是被锁定了,锁定了的情况下按键之后数字会闪烁的!而现在不会,按键完全没用~
之前使用好好的,突然这样的。
使用

网友:
先检查手柄接口。

网友:
先检查按键,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感谢各位关心。
接口按键都是好的。。刚在论坛下了程序,准备刷程序了......

网友:
可能是芯片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