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开机报错超级郁闷求解

楼主(2010-07-22):
HP NC6000 通病,处理完后装壳,测试,发现有花屏现象,小意思重新做显卡。为了把握点裸机测试。发现新问题:提示Fixed Diskparamete table or bios error  system halted 。去掉硬盘光驱引导能进PE。怀疑加热把南桥给搞开焊了。重新换一个刚好置好球的好桥,上机故障依旧。查资料,有的说要刷BIOS ,那就刷吧,在本站里找了一个有一个都不亮机,干脆到HP网上看看,结果还真有ROM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的。刷完后,能亮但是还是涛声依旧。。。。。。。。郁闷中,关机再开机又有新情况了,提示:drivelock hdd bay password。恨死我了。我要崩溃了,求求大家给个思路吧?1、是否在处理过程中有小件被碰掉了?2、还是硬盘真的被锁了。我上好几个硬盘随说不提示被锁,但是提示:1780-disk 0 failue 。BIOS中自检不到硬盘。3、是主板问题?是硬盘问题?还是BIOS软件问题?SOS。求助中。。。。。。。谢谢!!!!!!!

网友:
运气又降临了,把BIOS电池按上以后,正好去忙一个别的事情,一个小时后再回来,开机后竟然进系统了,所有的问题都正常了。我又按照以前一样做了一个实验,结果故障有复现了。这个让我想到了DELL 台式机主板,如果BIOS电池摘掉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古怪的毛病,如硬盘检测不到,开机及其缓慢等等。。。。。这个问题究其原因是不是HP机器开机检测的部件都比较细致的原因吧。不知道想的对不对。如果有更加好的答案的话,不妨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