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换的板子后用着就会死机

楼主(2010-07-22):
一台IBM X61 刚换的板子  装好后测了一下!但是用着用着就会死机  只有鼠标能动  点击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反应 过差不多一分钟 没事了  接着用 但是玩了不到二分钟又死机了!还是不到一分钟就好了!本来想着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就重新做了下系统  结果还是那样!不是系统的问题   换过硬盘也不行!内存也换过不行!哪的问题呢?哥哥姐姐们如果有知道的麻烦说下吧!愁死我了!小弟先谢过啦!!!!

网友:
还有死机的时候硬盘灯会常亮  不闪!

网友:
应该是南桥把

网友:
南桥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
干南桥   这机器 CPU 也容易空焊
死机不好搞啊  南北桥 CPU 都会引起

网友:
问题严重啊

网友:
換換看南橋

网友:
找上家保修呀,修了难道还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