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连续工作的电脑

楼主(2010-07-22):
电脑刚装好系统是好的 2天不开 就进不了系统了 在装次系统就好了 硬盘是刚换的 怀疑是不是主板上的硬盘接口问题?  如果一直开着 一直在用 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你只能用排除法了  先换内存试试  它引起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可能硬板接口松掉了

网友:
不进系统,很多原因造成的哦、

网友:
建議 把內存 拿出來 擦擦 金手指 。再有就換條硬盤數據線!

网友:
内存有问题容易掉文件

网友:
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是进不了XP滚动条还是说有提示文件损坏,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