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正常点亮 ,电源开机不亮就掉电了

楼主(2010-07-22):
一台同方锋锐K40A 在基地找图也没找到,故障现象我感觉很奇怪 不知道这电路是怎么设计的,用电池,机器可以点亮,用电源,电流跑到1.05的时候,就掉电了,但是待机3 5V还是有的。待机一直正常。我从电源接口处引线飞到保隔后极。开机故障还是一样。此机插上电池和电源,可以开机点亮,电源也正常跑码。但是把电池拿掉,机器几秒就掉电了。据检察,此机电池不充电。没有图纸,我自己简单的画了个,也不知道对不对,没画过呢!高手别笑我!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给电池充电通过充放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工作的,你好像画少了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呵呵,终于有个回的了,谢谢楼上的兄弟,电源管理芯片在左下角,具体工作状态我没画,我很郁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用适配器就是掉电,机器都没亮呢就掉了,但是适配器到主供电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充电过程中导致电压被拉低?先把充放电电路修好了再看了.没图纸就只能是边跑线边画图了.

网友:
不能充电对不   先把充电的修好   可能就全好了   嘿嘿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电路就没工作,一点工作的意思都没有。呵呵!我很郁闷,用电池和可调电源。同样主供电都到位了,一个可以亮一个掉电?

网友:
把PD12 PD13换了再试试。有遇到和你这台差不多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PD12,13坏了的确会这样子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啊。。。。。先修充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飞线直接从电源接口飞线到VA上,故障还是一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飞线直接从电源接口飞线到VA上,故障还是一样呀!

网友:
把充电芯片取下来用电源开机,不掉电的话说明是充电路有问题,还掉的话说明保护阁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飞线了是不是就说明把保护隔离电路去掉了呢。  充电芯片取下来不会烧东西吧。充电芯片我已经换了一个了,故障依旧,明天试试取下来判断一下。谢谢“大维修员”的支持。

网友:
看看南桥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不知这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先换个充电芯片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很久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Acer的,记得好像是隔离的某个管

网友:
给电池充电通过充放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我感觉我从电源后直接飞线到VA端了,还是不行。不应该是保隔的某个管坏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D12  13  换过了,呵呵   还是不行呀。。。快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都不考虑隔离电路了,我都从电源口飞线到VA上了,故障依旧。感觉跟那个没太大关系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把保护隔离电路的公共段断开后,在从接口飞线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开关键是接的保隔中的18V  另一端没接地。接的应该是开机芯片 但是线路我没跑通 不知道开关键连哪去了。

网友:
给开机芯片供电的前面应该有一个线性稳压芯片,五脚或六脚的,找一找,应该是他性能不良了,用电池时12V转换为3.3V,可用适配器时事18V转换为3.3V,输入的电压大了,这个芯片就承受不了了,也就掉电了,查查试试看有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G: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我找了线性稳压,没找到。。接上可调电源后也可以开机。跑到内存吧应该是。就掉了。而用电池。也跑到那步。但是停顿2秒就过去了。机器就亮了。很郁闷

网友:
那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辅助供电芯片的问题,这个芯片的供电也是公共点的主供电。

网友:
1:保护隔离电路的阻值是否正常,接适配器进口附近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2:电源适配器是否良好

网友:
有没有板子的型 号呀,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发现充电异常保护了吧。

网友:
先修好充电电路看还会不

网友:
不是南桥的问题啦,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很有可能,客户出差了,等不急了。拿走了  很可惜!

网友:
其实有的时候是由于小问题引起的,可能有的地方没有做好绝缘。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着重提醒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很可惜,机器客户取走了,没修好!谢谢帮助。思路很好!

网友:
伦飞代工的板子。你找个图看看。你不是隔离有问题为什么要强加电过去呢。还是先修电池充电电路吧。电池充电电路的电流检测电阻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