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池常用接口定义。。。

楼主(2010-07-22):
大师傅们。请指点小弟一二吧。
这图是电池接口定义。
英文看不明白呀。
BAT_CON是不是电池供电脚?
SMBEC0_DAT是什么脚?管地址的?
SMBEC0_CLK_是什么脚?管时钟的?
TS1#又是什么呀?电池识别引脚?

网友:
这个电池脚跟一般的不一样。少 了个Temp 应该是走I2C里面来检测的。多了个TS1# 电池插入检测

网友:
其实好多机器的temp也是做维修检测电池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BAT-CON应该是+极也就是充电或者放电的脚,SMBECO-DAT是数据线全称是DATA BTO  SMBECO-CLK是时钟,那个TS1应该是侦测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TS1#电池识别引脚的信号是电池发出还是什么芯片发出的。我看的图纸,好像是超级I/O发出的,也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一般这个TS1#电池识别引脚正常是不是低电平呀。好像听说英文后面加个“#”的好像就是正常情况下为低电平。是不是呢。大侠指点指点呀。。那既然是低电平了,那电池和主板之间怎么识别呀。。。

网友:
学习了,我正在找这个资料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