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L问题

楼主(2010-07-22):
接修富士康945PL,送修是不触发,通电。换IO,开机触发。DEBUG卡走52档自动掉电重启,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触发的时候量一下各供电是否正常?把黑笔插ATX座黑线上,把红笔放在测试点上,然后上电,看电压值。

网友:
  看看IO有没有焊短路,是不是一样的IO 啊。

网友:
看CPU是否过热,

网友:
先处理一下开机电路,不行在压南桥开机。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在换一个IO看一下。。

网友:
52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如果IO确定没有问题,桥的可能性很大,把桥周围线路好好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52代码 是怎么跑到52代码的 中间经过了那些代码?  掉电可能是CPU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过热的可能

网友:
我想应该还是IO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