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0-07-22):
ibmX60加电池电池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黄色灯,电池是好的,可能是哪的问题?谢谢帮助!
我来回答
充电

网友:
你都确定了电池是好的了,上裸板装电池看下充电管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的,追线路,应该到I/O。,如果是低的,那表示是正常,换个充电IC。应该就可以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让人无法判断
真想知道那里坏,讲一下你检查的过程或遇到的一些问题

网友:
X60加电池电池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黄色灯,电池是好的话查一下BAT-DRV M1-DRV和M2-DRV这三个电池驱动信号
换一个TB62506和PNH7试试

网友:
1,ADP3806,
2, PMH4以及附近的三极管
3,H8
以上三个点注意,需要逐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