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大亚DB120-WG终端设备(非原创未通过)

楼主(2010-07-22):
ADSL路由简单设置方法 (admin) 1、设置网卡TCP/IP协议IP地址为:192.168.1.2 子掩: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启用DNS (后而DNS的值根据你当地运营商提供的DNS地址输入)DNS:202.103.44.5 备用服务器:202.103.0.117。如果是用拔号上网,就要在IE属性里,将始终拔号连接改为从不进行拔号连接。或者在拔号网络中把拔号连接全部删除也可以。(注意上面的DNS是QZ的)设置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2、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192.168.1.1 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3、要设置成路由要先关闭1~5虚电路。进入adsl普通设置状态,单击配置wan,选择虚电路1,然后提交,再把wan配置下的启用选择NO和封装协议下的桥选择disabled然后再选择提交就关闭第一个虚电路了。照这样做将1到5的虚电路全部关闭。 4、设置拔号连接。再设置虚电路0在启用选择yes输入vpi和vci的值。如QZ vpi是8vci是35,再选择封装协议pppoe llc,桥选择为disabled。再输入上网用户名和口令,再把自动重连接打勾,提交。 5、再单击配置下的nat,把Nat配置改为napt提交。然后保存设置,提交后重启就变成路由器了。 6、在各台计算机网卡TCP/IP属性设上IP地址、子掩、网关、DNS就可以上网了。 如:IP地址:192.168.1.* (*可以是2~254其中任意一个数值,不要和其它机子一样就可以了) 子掩: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启用DNS 主机随便输入 DNS:202.101.107.55 这里是QZ的DNS 其它地区自行更改。同时也要在IE属性里,将始终拔连接改为从不进行拔号连接。或者在拔号网络中把拔号连接全部删除也可以。或者设置系统自动分配IP就不用设置IP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以上在QZ测试通过,别的地区就不知道了,各地区有所不同。 一、路由设置方法: 1.先硬件连接,该设备随机附带一条1米左右的平行网线!如用这条线,就需要插入hub的uplink口上,或者你有交叉网线,那你您就可以插到除uplink的任何一个接口! 确认正确与否:看设备的pc指示灯是否亮起!亮起就ok! 2.网络的配置,注意一定要有适配器和tcp/ip都正确安装协议才行!在网关处添加"192.168.1.1" 在dns配置中的主机名和地址都添加"192.168.1.1" 在ip地址标签下将你的ip设定在(192.168.1.2----192.168.1.254)之间,因为要和你的设备同在一个网段下才行! 确认正确与否:在运行中敲入下列命令"ping 192.168.1.1"看是否连接超时!不超时就ok! 如果您的系统是2000或xp,那就只需选择自动获取ip及dns。 3.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处输入"192.168.1.1",随后出现的窗口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在你的说明书上能找到!这里我输入的是"admin"和"dare"出厂的默认的用户和密码! 如果不能进入,请在通电情况下用别针连戳后面复位孔三次,即可进入(猫已为出厂设置)!(泉州的moden密码已经更改过了,要刷bios才能还原初始密码) 4.单击左侧配置下的wan,这是有侧页面进入设置界面!这里是最重要的,最下方虚电路选"0"后点"提交",最上方的启用选yes,vpi添0,vci添35,静态ip和子网掩码都添"0.0.0.0",封装协议选"pppoe llc" 桥选"disabled"用户名和口令添入你在电信申请的!断开连接间隔输入你想要的数值,输入0时永久连接! 审核选"auto"即可!自动连接副选框选中!dhcp依你的情况而定!这里我没设!网关保持默认"0.0.0.0" 在点一次提交,看看你的设置有无变化,没有就点左侧的保存.(会重启设备,等设备的link指示灯保持常亮才行!) 5.继续来到wan这个界面下,这次虚电路选"1"后点提交,将启用设"no",vci添0,vpi添0,静态ip和子网掩码都添"0.0.0.0",封装协议选"pppoe llc",桥选"disabled",自动连接副选框不选!好了其他的保持默认!在次点提交,然后保存设置,设备重启!如此反复一直到虚电路为7才行!我的是这样设,麻是麻烦了些,别的方法好象行不通。 6.设备稳定后,现在点wan下面的"nat",在右侧的下拉菜单中选"napt",点提交,保存,设备重启! 7. 最后一步,点击nat下的dns,随后的右侧界面中dns代理选择"use aoto discovered dns servers only",其它不动,提交,保存设置,设备重启! 现在应该可以上网了!如果不行你就要在"系统日志"和"诊断测试"里面看看是哪里出错! 下面是我成功之后的系统日志: 7/12/2003 1:51:24> received time from time server 128.138.140.44 1/1/1970 0:0:21> ppp1 session is up. 1/1/1970 0:0:20> napt: many-to-one default session is up. 1/1/1970 0:0:20> nat/napt session start: vc# 0, wan ip is 219.109.29.2 1/1/1970 0:0:20> ppp1: dns secondary ip address is 202.203.44.5 1/1/1970 0:0:20> ppp1: dns primary ip address is 202.203.0.117 1/1/1970 0:0:20> ppp1: ppp gateway ip address is 61.166.227.1 1/1/1970 0:0:20> ppp1: ppp ip address is 219.109.29.2 1/1/1970 0:0:20> ppp pap authentication success 1/1/1970 0:0:15> ppp1 pppoe session is established. 1/1/1970 0:0:11> adsl connected 1/1/1970 0:0:11> atm layer is up, cell delineation achieved 1/1/1970 0:0:11> atm connected 1/1/1970 0:0:0> initialized napt. 1/1/1970 0:0:0> napt is enabled 1/1/1970 0:0:0> atm: setting up vcc0, vpi=0, vci=35 1/1/1970 0:0:0> atm: detected 1/1/1970 0:0:0> ethernet device 0 detected 大亚DB108和102路由引射端口设置方法 既然已经把这个设备开启了路由功能,但是问题又来了,我自己电脑想变成一个网站,能够叫别人来访问我的电脑或者是FTP呢?其实很简单!进入它设备里面的高级配置也就可以了.IP地址:http://192.168.1.1/doc/index1.htm 看见上面有个虚拟服务器没有?进去后添加你想做成站的IP也就行了!填写端口 也就算设置成功了,提交保存,这时候你的电脑可以说引射出去了.先别忙,不要激动,还有最关键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这个设备的ADSL管理端口和你做站的电脑端口都是80,这样别人访问的时候还是不能访问你的指定服务器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有要找到这个设备里面的其它配置了,点进去后啥都不去管直接看见HTTP 服务器端口 80 把它修改成你自己想的一个端口也就OK了!这时候提交保存,那你也就能够叫别人从外面访问你的站点了. 最后保存后你在访问你的ADSL就不能打上http://192.168.1.1了!这样你是进不了你的ADSL设备的,假如我把端口修改成为81了,以后想进ADSL设备里面管理的话,那就只有在IE上敲上http://192.168.1.1:81用这个端口进去管理你的ADSL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