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el原装主板D845GEBV2/D845PESV 的图纸资料

楼主(2010-07-22):
求intel原装主板D845GEBV2/D845PESV 的图纸资料,我电脑的主板一插电源自动开机,需主板图纸,有的大侠能否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短接触发排针可以正常关机就不用修,正常开关机一次就不会自动上电了

网友:
INTEL原装版插电第一次就会自动开,正常

网友:
LZ要这份图纸是有别的用途呢,还是就是为了解决你所说的自动开机这一故障呢,如果就为了修这台主机,按LS说的办就行了,前提是主机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要图纸还有别的用途那就要好好找找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找这图纸主要是为修自动开机的故障,看到大家的回帖真是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啊!

网友:
这板子有点古老了,还有人修啊?开机自动加电,估计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装板的图纸不好找  还有INTEL板都是这样的一上电自动开机  这是正常情况  要有CPU电压之后点开关才可以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涵山的回贴,我学到了好多知识。

网友(2016-09-11):
原装板的图纸不好找  还有INTEL板都是这样的一上电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