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盟848P主板上电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0-07-22):
本店接到二十块网吧寇盟848P的坏主板,有一块能上电,不跑码,一分钟掉电了!主板上电,U的电压1。5伏,正常,内存2。6伏也正常,北桥边的1。5伏和显卡的2。5伏也正常的!不上U就不掉电,呵呵,换了电源模块也一样,请老手指点!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片这样的板子,但是不是一样的牌子,开机不到一分钟自己自动断电,结果换了IO就好了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
LZ刷下BIOS,或是压下U座

网友:
你这种批量来的板子应该有通病,查网卡是否不良,再查刷BIOS

网友:
桥的温度高不高北桥空焊的机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U供电正常  你还换电源IC干嘛?  U供电正常  就查所有时钟  复位  正常不正常  正常不跑码 刷BIOS  换IO  打值  拆网卡等  掉电可能是因为CPU温度过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