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并联一个电容消除电流声音大

楼主(2010-07-22):
我用的是海尔2.0有源音箱,最近电流声音有点大,想加强一下滤波,但是加进其他的元件不太可能,只有更换或者并联一个电容来增强滤波效果。原滤波电容是16V 2200UF的,问题是:一,更换一个比原先UF数值大的电容,多大最好?二,在原电容上并联一个电容,并联多大的,什么型号的。电解的还是其他的。以上这两种方法那种最好?

网友:
“最近电流噪音有点大”
估计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
用多个少电容并联比只使用一个大容量的电容要好。。。

网友:
音箱有电流噪音,可是你更换的却是电源主电的滤波电容啊?有电流噪音,但肯定不是那个16V 2200UF的电容。那个电容是容量越大越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有一个随身听在播放时电流噪音较大,后来就是有人告诉我把电源更换了一只容量较大点的,并且还并联上一个陶制体积较小的电容,效果较明显。我想知道并连这个小电容的型号耐压和uf数是多少。

网友:
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在原先的16v2200UF的基础上在并联一个小电容,这个小电容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随身听的干扰源自电机,音箱的干扰来自工频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我说过,应该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电容的代换原则是:电压和容量大于等于原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我按照你的方法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