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拆下来的硬盘怎么做成移动硬盘?

楼主(2010-07-22):
如题 前面接USB的那块电路板到哪里弄0?
笔记本

网友:
买一个移动硬盘盒子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买一个板子装上不就OK了

网友:
腾飞数码
的帖子
哦 硬盘盒子里就带那个电路板 是吧?意思电路板是通用的哦 ?

网友:
买个相应接口的移动硬盘盒了就行了

网友:
淘宝网上不是多的是吗?买个盒子就好了

网友:
根据拆下来硬盘的接口,如硬盘是老式的并口,那么买的移动硬盘盒,里面的电路板是并口就行了。反之,就买串口的

网友:
买个硬盘盒,一般PC店里都有 你进去后随便说说 他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