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芯片组板强行上电可正常工作,触发排针不上电

楼主(2010-07-22):
NV芯片组板强行上电可正常工作,触发排针不上电,pson电压
拉低到1点几伏就不再下去了,是什么原因造成。I/O已换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跑跑线路才能有结论,IO参与开机的,除了查开关针到IO外,还要查一下IO到绿线电路。

网友:
强行上电后,你按复位看是否能重起?
如果能说明绿线线路有问题,查桥到IO

网友:
NV芯片组的不是桥空焊就是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开机  要查25M晶振有没有起振  开关到IO  IO到桥 桥再到IO  IO又到绿线的线  一步一步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