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时钟芯片问题导致不过内存

楼主(2010-07-22):
今天维修一块INTEL865原装板,型号是E210882,故障是不插显卡跑马正常并且能听到正常显示的开机声,但插上内存怎么都跑D3不过内存,用贴纸的方法贴纸金手指,当断开金手指第七针的时候正常跑马判断是这里的问题,跑线路到时钟芯片,用刀片断开,通向时钟芯片的信号线跑码正常。接起来又不行,判断可能是时钟芯片问题,但没有待换芯片,型号是ICS CA430504,不知什么型号可以代换的

网友:
LZ的贴子有点让人看不懂啊,
   “不插显卡跑马正常并且能听到正常显示的开机声”    “插上内在怎么都跑D3不过内存”
     这两句话能不能解释一下啊,好像理不通啊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插显卡可以跑完码,插上显卡就显D3
如果是这样的话,加焊北桥或独桥就能OK,可以使劲压下桥的四个角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插显卡的话,看诊断卡跑码是正常的,能有POST通过时“嘀”的一声。这肯定没画面的罗,因为不插显卡怎么可能会有吗?!

而:但插上内存怎么都跑D3不过内存。是指:现插上了内存条,但是诊断卡都挡在D3这代码上。

不知楼主看到“D3”有没有去更换一根正常的内存条上去测试一下呢?
都已经把贴(屏蔽线路)金手指这一招拿出来了。

网友:
显卡一般会借用一定的内存作为显存用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内存或者桥的问题加焊一个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是独显的,没有集成显卡,内存是正常的只有不插显卡跑马都正常,但插上显卡之后就跑D3用一张贴纸贴住显卡金手指,发现问题的点之后一点点的减小纸片大小,最后只要贴住B7脚跑码就正常,露出第7脚跑马到D3,跑线路到时钟,用割断法割断这脚的信号跑马正常,连起来就又到D3了,想换个时钟芯片

网友:
intel865没有E201882这个型号。再有金手指第7针跟分频器也没有关系。如果实在怀疑分频器问题,ICS 952601可以代替。

网友:
865主办桥的几率很低吧    换下内存供电的管子试试 是不是软击穿的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错了是E210882

网友:
嗯,我打错了。intel的板子上都有E210882这个标识。主板型号在内存槽附近。或者你看上面标签AA后面写的什么,或许我能知道型号。

网友:
是不是AGP插槽的,B7是时钟线,AGP没时钟当然不能完成跑码,没插显卡时候能跑完是系统认为没显卡,插上显卡的时候是系统检测到显卡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C:
E210882
不是主板的型号   重点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楼主指的是什么工作条件,只要断开这一脚的线路跑马就正常,量时钟电压也是正常的1.6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数据线的对地值)今天再看下如果修出来再把总结写出来

网友:
不是北桥的供电有问题就是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