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NF-M2SV主板通病

楼主(2010-07-22):
升技 NF-M2SV这款板子,最近修到好多块都是自动关机的故障,而且还都是同一种故障现象,就是、U座边上的滤波电容6.3V 1800UF爆,换了以后就好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以免碰到这种现象时走弯路

网友:
有鼓包的电容先换了这是必须的

网友:
第一次修这个问题的时候客户比较难缠,他说你保证能修好这块板子的话才让换电容,给他说了半天主板有外伤得先解决掉,再去查有没有别的问题,可他就是不听啊,气死人了,后来跟他说加十块钱保证给你弄好,这才让弄,没想到换了这几个电容问题还真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一共收了多少????30+10????

网友:
修板没有几个钱挣呀。唉...

网友:
20+10           现在利润很低的

网友:
好在他没说,换这几个电容多少钱,换完好了,就给钱。不好使不给钱

网友:
就是哦
这些年代修主板赚不到什么钱了

网友:
但我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的毛病啊!

网友:
换电容要把主板拆出来啊,没有技术不行啊,这么低也修啊,最起码50以上啊!客户难缠更要高点啊!

网友:
确实 缠你半天 那就收他50, 你在把个好的芯片换他主板上的好的 反正他也看不懂,再多收他点 看人办事这年代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两块这样的板子,换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块换了电容都不行吗?

那应该是你主机的其它位置还有问题,是不是在用同一个电源、CPU、内存之类的在测试啊,不行的话就换换这些东西试试吧,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问题了,都是换电容好的,而且没有一个返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2+1你也修啊。。。我們30的底價了。。。修不修隨便

网友:
LZ还保证修好呀,我们都跟客户说没有保证100%修得好的,还要跟他说修不好可能就是报废了,修好30块保三个月,不修好不收钱,不可以有跟他缠这么久的,浪费时间!!

网友:
我们这里就是这个行情了,没办法
    还好我们都是保一个月,

网友:
     像这样的客户就要多收钱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