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改BIOS,让工程样版(ES) CPU正常显示!

楼主(2010-07-22):
一台台式机,经检查CPU损坏,原CPU是AMD A64 3000+ 754的,手里正好有一个ES版的(工程样版,不是正式版本),装上后能正常使用,但CPU名字显示:AMD Engineering sample(ES) 00。

这样是无法给用户交差的。怎么办?

分析:BIOS里面显示的字符都以ASCII码存储在BIOS文件里,把字符修改了就行。

我上网找了最新BIOS,用Ultra Edit打开,查找 Engineering sample字符串,找到了“AMD Engineering sample(ES) 00”,然后替换成AMD ATHLON 64 3200+(随便写,你写8000+都行),如果字不一样多,用空格补齐,其它地方的字符千万不要动。

改好后,用刷BIOS的软件刷进主板里,重启,再也没有显示ES了,工程样板的CPU正式转正!

额 这样也行啊 第一次看见 赞一个 楼主厉害

网友:
主板是映泰TFORCE 6100。其它主板应该也可以用这个思路改。

网友:
方法很多年前就有   用es样品给客户 好像有点不妥吧

网友:
能不能教下我怎么样修改啊?谢谢

网友:
我手里边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939CPU 客户拿来修的,还当宝一样
工作频率只是800MHZ

网友:
无锡易修: 原创内容,直接能搜索到?

这个映泰TFORCE 6100主板BIOS中查找“engineering”就能直接搜索到,好像一共有两处,字符串都是“AMD Engineering sample(ES) 00”。其它主板我没试过,按照这个思路大家可以尝试

顺便说下,现在有些型号ES CPU比正常的CPU便宜几百块呢,哈哈,JS有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ES 754 3000+也是,默认频率只有800,要在BIOS里改倍频和电压,改了就好了,使用非常稳定,温度也不高

网友:
极好的思路,以后有钱赚了

网友:
用CPU-Z一查还不是会现形啊,呵呵

网友(2010-12-15):
哈哈,你这个主板BIOS算是支持ES的U了,否则只能运行在800M的频率.偶有两块这样的U,二级缓存分别是512K和1M,那块512K的已经出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