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大家有没有碰见这个情况 。。。

楼主(2010-07-22):
今天接手东芝
笔记本
。。 。打开一看。。修的面目全飞,具客户说单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正常 。。插上适配器不亮 大略的测试了下,就是这个情况 。。 你们说说是哪一块电路出问题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 。
笔记本

网友:
修的面目全非,但故障还是一样,说明前几个维修的人水平不低呀,至少做到了修不好维持原样。

网友:
有意义吗 。。 。 。

网友:
加两个cpu滤波电容就好 我今天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我们上次也遇到过一台东芝的本子,和楼主说的问题是一样的。
但是最后由于客户着急也没查出问题,听说是CPU后面的NEC大电容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4楼说的就是那个电容吧

网友:
杭州蓝快
的帖子
兄弟你说的是笔记本吗 为何这样做 。。 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网友:
那个大电容Nec 128k我换过,超难换,用风枪,吹半天不动,只有破坏性拆除,拆掉已经四分五列了,面目前非!要注意,这个大家伙在cpu坐下面,容易搞cpu虚焊,小心点,后面又焊了一个,ok,焊的时候也超难焊……

网友:
此机已修复。 。。NEC电容的问题 应该是通病。没必要换。 。。

网友:
长个记心 遇到可要注意了

网友:
是那个方方白色的吗?

网友:
东芝的通病吗,怎么几台都是CPU加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