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3天的HP DV2000 V3607TX 故障现象,不定时死机,蓝屏!(无图不通过)

楼主(2010-07-22):
修了3天的HP DV2000 V3607TX 故障现象,不定时死机,蓝屏!
外地客户发来的机器,无屏,描诉现象。装系统死机,不定时蓝屏。
测试,确实有着个想象。
软件重做。故障依旧。
查通病,显卡故障,发现以前显卡加焊过,但没有做过BGA。于是更换改良版G86-631-A2 加入铜片。装好测试。哇。还是同样故障。
是BGA加焊不良吗。这机器处理显卡别的地方还算挺皮实的啊。重新BGA加焊。我们的设备是日本DIC的,温控比较准啊。GHOST 系统都没问题,没有中断现象。就是检查硬件过不去。最后,还是故障依旧。
BIOS见车。F.2D 版本没有问题。以前看来客户是VISTA 为了XP改的 BIOS ID都等于000000了。  客户还没带电池。也没法刷回来。

任何BGA不良都有可能啊。算了,加显卡,北桥。南桥,CPU座。。。。。。。。头都打了。还是不行啊。换内容也不可以,查硬盘也MHDD 无坏块。

万病之源起源于发热,改风扇,常转。直加5V ,高速,故障还是没有解决。
最后换U了。。。。。。。。。 最没有想到的。。。。最不爱坏的是INTEL  AMD 的坏的多了。。。。。。这我知道的。。。。。。换,换。。。

CPU供电芯片也不可以啊。加焊测试VCC正常。
是不是CPU的问题呢。幸好手里有可CR540 1.86 的。533 /1M 换上,装系统XP,VISTA . GHOST 的。没有问题。非常顺利。 拍3DMARK2003,2005, 都跑过,上网,没有出现死机现象。 CPU的问题 。换上原想的T5450 CPU .还可以而。比以前挺得时间长了 点,可是重新重启XP图面时就死机了。。。。。。看来是CPU本身的问题啊。 。。。

最后故障解决了。 INTELCPU 按常理坏的不多了。叫我赶上了 。。。。。 通知客户换CPU ,为了保证以后不出问题,我把散热都搞得不错,当然显卡也换成了改良版本了。 经过10个小时的3D,测试。机器正常。至此机器搞定。以后CPU的问题不要忘了了

网友:
转正要有照片为证的!
上次我没照片就没成功,后来拍照片了所以现在转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