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的BIOS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10-07-22):
ASUS  W7S来机时不亮,做完显卡后亮了,但有BIOS密码,如何破解。

网友:
刷个BIOS 就OK  了

网友:
开机LOGO后出现ENTER PASSWORD--,     BIOS进不去,不刷BIOS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老兄你就刷bios吧,别无他法

网友:
樓上說的對 只能刷bios

网友:
输密码那敲两下还是三下回车,再按F2就可进系统,不过BIOS里硬盘选项没有改可以会蓝屏。没有编程器只有这样跟客户说好了,很久前有个机就这样了。还是取下来刷BIOS直接解决问题,不取下来直接刷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