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换主板求助

楼主(2010-07-22):
原来的主板是F31A独显的,能不能换F31G的集显板子?屏线接口是否一样。。

网友:
  接口应该是一样的 不过最好还是问卖板的 他们一般都知道的

网友:
最好先问清楚,有的板同型号的接口也有区别的

网友:
问一下,进板的地方,他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