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系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0-07-22):
首先以为是风扇的散热不过, 取下后将其清理,装好后跑3D不死,可是一上网就不定是死机!软件因素已排除,请大家发表打点!

网友:
是不是上网才会死机啊!

网友:
没碰到过,到是听过,一上网就死机的

网友:
会不会网口方面有硬件故障?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东芝A50机器也是不定时掉电。
其它都排除后先换了温控芯片。当天测机怎么测都正常,过几天又回来了,
这次加焊了下CPU供电芯片。一个多月了也没回来。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上网就死机情况,可不是我修的,现在刚跟师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