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南桥、时钟晶振、基本上所有的芯片温度都很高

楼主(2010-07-22):
笔记本
南桥、时钟晶振、基本上所有的芯片温度都很高,高手指点下,导致这个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出现的后果是:笔记本的电源灯、硬盘灯等全部常亮.无法开机
南桥

网友:
先查公供点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正常,打电感阻值是否短路

网友:
先打值看有没不正常的现 上电测一个那个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