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自动上电到0.52掉电求助

楼主(2010-07-22):
今天接到一台HP   NC6000本子,接电源表看自动上电到0.52掉电,
以为是CPU供电芯片虚了,拆机重焊了下,上电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这的原因,本子有两条内存,全拆下上电0.41不掉了。
上一条内存电走到0.47但是还是掉电。内存槽加焊还是没好用。
特发帖求助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掉电可能是那组电压没有起来 查电路。

网友:
这个板有个通病.....电流跑两步不动了..好像有一个供电心片需了..插槽下面那个长方的

网友:
有供电没有上来吧,仔细查下各路供电再说,

网友:
对了忘了补充下当时上测试卡跑码到A7A8掉电。
谁还知道的麻烦具体说说。先谢大家了

网友:
以前遇见过和你一样的问题的不同机型,不过我是加焊北桥解决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哦,北桥有可能啊。我得试试看了
也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今天我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加焊了NB 但是用了一天又不行了 ,时亮时不亮的,今天直接重新植株,开机一切正常,你也试试吧 祝你好运

网友:
我一般是加焊CPU供电不行的话,就清洁加焊电源转接板.一般都能OK

网友:
北桥后面那些排阻有时也会出问题

网友:
现在碰见个跑BE的,电流0.5,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内存槽容易发霉。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