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LT711+按键 失灵

楼主(2010-07-22):
方正LT液711+液晶,当VGA插上后失灵,不插VGA可以开关机,在任何情况下其它的按键都不能用,总是弹出亮度调整,开关全部换过,拔掉按键也一样,请问这是MCU程序坏吗。如是,大家帮忙给传一份。多谢

网友:
没有修过这型号的,不过依照其他的经验来看应该先要刷下MCU看看

网友:
看故障都是MCU的问题多找不到程序那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取下  程序 块试试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按键接口附近有电容漏电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一下AD板到面板控制的几路输出对地有没有漏电。
如果没有,重新写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