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笔记本快显掉电保护

楼主(2010-07-22):
今天接了一个t42 的笔记本,,跑码到42掉电保护,来时候没有待机,,重新插好电源,又有待机,又跑到42掉电,请问有没有高人修到,请说一下,,保护后max1631的7和28脚没有电压,,请朋友们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影起的这种情况呀

网友:
1631的en信号不正常 应该是从ec过来的 我不是缺电压导致ec发出掉电保护

网友:
那是显卡周围不正常,先量量屏接口附近的保险,,供电能正常出来不,,有的时候没短路,后级电压出不来,也会这样

网友:
查显卡与显卡外围电路,显卡不工作会保护

网友:
VCC3P电压受保护了。是不是f3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