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楼主(2010-07-22):
前几天接一台DELL d410笔记本 拿来的时候不开机,经检测发现北桥的电压不是很正常,CPU无电压,后检测无果,怀疑北桥空焊,就把北桥给加焊了一下,好了,客户用了三天又来了,说是和上次一样的问题,开机电流0.3A左右吧,今天就把北桥取下来重新植株,装上去之后亮了,但是发现CPU风扇不转,之后进系统半分钟后就掉电了,在次开机时间就更短了,后发现风扇不转,风扇的工作电压没有上去,控制电压有,就直接跳了一5V的电压过去了,亮了几秒钟,风扇也转了,之后在开就又不来了 ,电流跑带0.3A左右,不会是北桥又空焊了吧,求助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今天又检查了一下,发现内存的数据线有一根短路,把北桥去了还是短路,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数据线不是和北桥直接相连的吗?为什么取了北桥还是短路呢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呢,难道论坛现在变的这么冷清了吗?
还请高手帮帮忙,客户都吹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北桥到内存应该有几组上拉电阻啊,是不是排阻短了啊

网友:
可能是pcb短了吧

网友:
短线了吧,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