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 内存问题

楼主(2010-07-22):
手上一台R40e故障现象内存插槽一根能正常使用,另一根会报警,上假负载测得2个槽的对地阻值和电压都相同,包括VCCSPD,VREF,SMB电压和阻值都一样,请指点
使用

网友:
各位高手支支招呀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呢,还有这些老机子内存槽比较容易空焊

网友:
橡皮擦擦下金手指。不行再加焊内存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内存条.金手指.内存槽.主供电.上拉供电.上拉排阻.AD线还有时钟.都没问题那就只剩北桥了.别忘了给BIOS放下电.

网友:
喀,谢谢大家,加焊了内存槽,OK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