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716W高压板引起不通电

楼主(2010-07-22):
优派VA1716W,最先是亮一下灭,在外接灯管时,突然连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心里暗惊,不会驱动板也挂了吧。仔细听发现电源板上有发出秒表一样的哒哒声,直接换电源IC  LD7575PS,换开关管P9NK65,无果。再测次极,发现二极管短路了,拆下测又正常,再换此二极管,还是哒哒响不显示,看来看去没东西可换了,只有高压部分的MOS管了,取下APM9945。OK,指示灯亮了,第一次碰到高压板引起不通电的。
可是手上没有9945,不知道要怎么改。

网友:
实在找不到。客户又急要的话直接换个高压条算了···

网友:
只要 MOS管  引脚定义  是 一样的。都可以代换 的。

网友:
N沟道的管大通用板上好多拆一个就行了,你手上没有那就改个高压板好了

网友:
双n混合型mos管1.2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