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000 LA2841 INTEL 板子 關於EC的觸發條件.

楼主(2010-07-22):
DV5000 板號:LA2841

此機進水   3-5V待機都有了!   現在我把我思路以及測試點說下   希望哪位高人可否告知我失誤的地方.或者這塊板子出現問題的地方~!

因為待機都有了 。
1.不觸發,我第一個先查了下LDO3和+EC_VCC.均有。
2.查了晶振起振
3.查了EC的複位 應該正常。沒法測試延時
4.測試了休眠按鍵腳位。
5.測試ACIN大小 3點多V
6.打了下BIOS的21腳A0的波形OK!  分別打了前面部分阻抗OK!
7.按下開關 36腳 ON OFF跳變OK!
8.PWRBTN_OUT# 不跳變   .
懷疑EC的 EC_RSMRST#  保持低電壓不正常     後來有幾次觸發後發現這個信號觸發之後為高.

目前此板有一奇怪現象:類似與EC自動觸發一樣。插上適配器後  馬上輸出EC_ON 將Q26導通 使得 EC_PWR_ON#信號在未按下開機鍵的時候就拉低。導致不再觸發.   此時EC的EC_THERM#  輸出0.65V的電壓,可以觸發時候是為0V。看起來有點像EC發起了過溫保護。可溫度檢測在哪裡呢?

當EC_ON在待機時沒有產生的時候  觸發正常。EC我已經更換一個了  !    就差沒有BIOS了 !  手上有DV5000   945GM 的!  可否上一份BIOS !!

不知道大夥有覺得不大可靠刷BIOS的地方??  還是哪裡我沒有注意到!

.

网友:
用机器的pn去hp网上找bios

网友:
回复 无锡易修 的帖子[/关键是从官网下下来的都是可执行文件  并不是BIN的文件啊  \1  如何刷啊 ?

网友:
兄弟 ,你的图纸贡献一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