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用一些时间屏幕不显示,电流下降,主机正常工作,外接正常

楼主(2010-07-22):
IBM R50E,用一些时间(有时两三个小时,几时几分钟)屏幕不显示(不是暗屏,不显示字也没有背光),这时电流也下降,但主机仍正常工作,外接正常。

后来换了TB62501解决了.

网友:
集显的是吧,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是集显的,会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看看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吧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干桥是有风险的

网友:
这么着,先把北桥旁边的两个滤波电容换一下看看,不行你再加焊或者找一片换上试试。这种类似故障,我也修到过,记忆中是加焊就OK。再此说一下BGA焊接:(以前用的是的R550 BGA设备---老款式的,这是在给人家打工的时候老板花3W多买的设备,带烤箱,所以只要有做桥的机器,首先有把主板烤一晚上的习惯。大部分的BGA操作都很成功。后来换了一家,这家光有R550的单机,没有烤箱。一般只要是BGA的机器都是现场操作。T4主板修的不在少数,做BGA的也不少,现做南桥和显卡都很成功,可一做北桥,却让我一头雾水,不是爆芯片就是无成效或扩大故障之类,成功的也有,就是没有几台。后来不在给人打工了,自己为了省钱,购了泰克的IR--3,刚开始操作有点困难,后来用了近一个多月,发现此设备虽然慢,但做桥成功率让人喜悦,像T4的855的芯片,直接上台子做个两三回安然无恙。现在做BGA就怕灌胶的,做过十来片,好的也就是那两三片了。取芯片不会掉点,可是把主板的胶往下取却一不小心能掉好几个。)所以说,LZ对你的BGA有信心的话,其它问题不好查,那就只管上就是.....我的浅薄意识。

网友:
修好了别忘了把经验分享给大家。GOOD LUCK!

网友:
这几天比较忙,机器放在一边.至于桥没有确定思路之前还是不想随便去动.兄弟们有何高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北桥,用了差不多一天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晕啊,是不是凑巧啊.用了一天半还是老故障,只不过这次时间用得长点

网友:
自动休眠,查一下,EC信号,S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机一直是正常工作的,只是突然间屏幕不显示了。放着电影,突然不显示了,但还听到电影美妙的声音。

网友:
这种情况,外接还能显示吗

网友:
外接一直都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不行吧。

网友:
你不是加焊了北桥吗,可以用半天,我看还是换个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