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机进不了系统可以用一键网克软件吗?

楼主(2010-07-22):
一键网克系统要安在客户机里面吗?

网友:
不用 只需要在服务器机子安装设置 客户机只要设置LAN启动就行

网友:
待修机器主板BIOS lan boot rom 设为 enable,另一台电脑上打开网克工具和系统安装镜像。
常用工具有 诚龙网克和奇东锐腾网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