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光驱,无Usb启动,无软驱,无系统,支持网卡启动,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0-07-22):
请教! 笔记本无光驱,无Usb启动,无软驱,无系统,支持网卡启动,怎么装系统....怎么用网卡启动装系统

网友:
支持网卡启动就用网络克降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U盘onekey ghost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客户机上要装一键网克吗?服务机上已经配置好了。

网友:
不支持U盘啊呵呵

网友:
硬盘挂到别的机器 在PE上用GHOSTEXP.EXE提取镜像Ghost文件到C盘 做好引导装回去

网友:
笔记本拆下太麻烦,主要就是想学一下网卡启动装系统。

网友:
没这样做过...

网友:
很麻烦的,推荐个网址,看过后问题基本就会解决;
http://hi.baidu.com/zzk0602/blog ... 9128c87d1e7197.html

网友:
看来只能用网络克隆了

网友:
下个网克软件就好了

网友:
我这有台BELL ,不支持U盘启动,外接光驱。把硬盘挂台机上,刻GHOST进去,也不引导,后来想了一个法子,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做进去%……

有人想知道吗?

网友:
我冒着被扣分的危险来顶你。朋友,有招就使出来吧,不想在那吊胃口了。

网友:
这个帖写于2007-01-06,在本站置顶也有1年多了,你没看到?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92-1.html

网友:
这个帖写于2007-01-06,在本站置顶也有1年多了,你没看到?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92-1.html
呵呵,还真没看到,基地的资源还真是丰富啊!!!!下次提问前先找找 看
感谢各位兄弟师傅的热心解答!!

网友:
也可以去MAXDOS的网站里面去看看,我基本都是用MAXDOS做的网刻,简单,方便

网友:
学习了,现在正愁一个上网本无法重作系统呢

网友:
如果安装一个硬盘的PE是不是可行?

网友:
maxdos需要在客户机有MAXDOS系统才可以装。

我现在用那个诚龙网维很简单就搞定了

网友(2013-03-17):
想学网克直说就行了,还绕弯子,用网克

网友:
可以把硬盘接在别的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