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0-07-22):
今天修了一台HP DV6000/INTEL965的。G86的独显。进系统后。把卡插入读卡器接口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磁盘驱动器中就会有一个黄色的提示。无法使用。但是这个读卡器的芯片正常。就是没有磁盘。换过接口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芯片

网友:
看看读卡器内部的引脚是否有差弯了

网友:
换个读卡器,不行就是芯片虚焊或损坏

网友:
看看那 个24.576晶振坏了没有?

网友:
驱动没上吧!上个驱动看下

网友:
我估计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