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呀。怎么不能上传图片和附件呀?

楼主(2010-07-22):
老是不能上传图片和附件是怎么回事啊。上传的时候老是提示失败。文件的容量都是低于2M的还有图片的格式也是JPG的怎么还不可以呢?请问论坛中的兄弟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遭遇啊?

网友:
是你自己电脑的问题吧!我的能上传资料。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先把图片转换成网页格式再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小组啊。都怪自己没有好好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网页格式"指的是什么格式?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网友:
我的图片没有转换成网页格式就能上传是不是JPG还要转换成JPEG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的做法是新建一个WORD 文本把图片插进去然后保存的时候选择网页格式,在你保存的位置会有一个方作夹里面有你的图片上传时就选 里面的图片。